换高压板求助

楼主(2009-11-07):
本人一假15寸清华紫光高压板坏,是四灯宽口的那种,就是两根灯管只接出三根线的,好像是地线接在一起,现在我手上只有一根四灯小口的通用型高压板,我打了一下那一边小口的四个灯座接口的走线,有两线是接高压,一个是接一个三极管,一个是接地的。我接了一次就是把两根灯管的红线分别接高压,一根白线接三极管那边。地线空不接,结果灯管闪一下就灭了。高压板是好的,好像质量不是很好!我看过别的四灯小口的高压板一般的灯座的四灯线是两根接高压,两根接三极管的,请问各位高手这个要怎么接才是对的啊!

网友:
楼主还是首先确定灯管是不是好的  两条灯管3条线  有条是公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