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液晶电源电压输出升高

楼主(2009-11-07):
接修一台联想19宽屏液晶,测试发现原14。5V和5V两组电压升高到17。8V和5。8V
为电源电路异常才会电压升高,哪位遇到过这种现象,电压怎么降下来呢

网友:
在双2极管前   变压器后 加线圈电感  就降了  杂数越多降的越大~~

网友:
楼上的怎么不加个电阻降压呀.

网友:
有的板子不接负载电压高很正常,接上负载就降下来了。如果还是高,可以把光耦换一下

网友:
赞同楼上的发说法,不接负载电压会高出几伏是正常的

网友:
你先判断一下表的准确性。

如果电池不足了,会产生测量不准,虚高。

网友:
光耦和431都换了,还是原故障,万用表已校正,不存在误差

网友:
我这里有个高压温度很高的,把胶棒上的胶都融了,请给个指示

网友:
请问你是接负载升高还是未接负载呢,要是接上负载升高的话就要查下反馈电路了

网友:
是前级的PWM控制芯片有问题,你换下试试,应该可能好。再换之前要确定光耦和431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