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分析分析,总自动重启的原因.

楼主(2009-11-07):
网上COPY来的方法就不要发了。。
先说配置:939 3000+速龙 MSI  K8N4大板那种 金邦512 ST80G 航嘉电源 技嘉7300GT 显卡。
硬件没有杂牌的。。
故障现象就是,不定时自动重启,替换法,排除了电源内存硬盘显卡CPU ,基本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了。。
电容没有鼓的,主要部位电容都换过了。IO 晶振 电源管理芯片 都加焊过,BIOS也刷了。各处电压都正常。板子也没变形。
还是不定时自动重启。 尤其运行大的程序时候。或者一次打开多个文件,重启的更频繁。
偶然发现把BIOS有一项,K8<->NB HT Width(北桥—CPU的带宽)默认设定为↓16 ↑16,将其改成↓8 ↑8 就不重启了。
因没时间测试,只运行了几个大程序,都没问题。。现在机器刚刚已经卖出去了。。可我担心还是会有问题,,想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分析,
会是哪里原因导致的重启,万一他回来,我好继续给他修啊。。。

网友:
这么快就沉了。。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啊。。。

网友:
NF4主板,桥都是比较容易开焊,焊下桥,试试

网友:
修都修好拉
还担心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