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主板基本供电正常诊断卡报FF该从那思考

楼主(2009-11-07):
主板基本供电正常(CPU供电,内存供电,北桥供电,显卡供电)诊断卡复位灯正常,BIOS刷过,但还是报FF不启动,应该从那考虑,有好几个板子都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弄,我做不了南北桥,是不是桥的问题多,都是INTEL的板子

网友:
用灯座看下U座有没有虚焊.压压桥试试

网友:
在确定BIOS版本正常后,可以更换IO试试

网友:
U座不虚,I/O换过了

网友:
CPU复位正常吗

网友:
复位有跳变吗

网友(2010-01-18):
正常有跳变,

网友:
能复位 有时钟 供电正常   那只能是寻址过程中信号传递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上电时序了

网友:
不做桥那 拆集成网卡、串口芯片,压南北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