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92风扇不转

楼主(2009-11-07):
自用长城A92,风扇不转,过热时会自动关机.送维修站后换主板和风扇后,仍不转.不知道会不会和CPU或者硬盘内存之类的有没有关系.维修站已经把笔记本开了三天了,风扇还不转.按说换了主板和风扇就该转了吧.

网友:
那是风扇有问题吧. 不可能一直不转的.是时转时不转才正常.

网友:
风扇不转,一般是温控芯片或者是比较放大器还有场管的问题,你可以查查看看,或者你直接把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把风扇改长转

网友:
就是是,飞个线就得了,让他想停都难,哈哈

网友:
严重怀疑楼主的威望值是如何得来的

网友:
风扇不转居然主板换了,风扇也换了。牛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