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 11不用pc3000的维修方法(转)

楼主(2009-11-07):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文章,我查了一下好象没有,如果重复请斑竹删除

解决过程:

首先在中国硬盘基地找了花钱的方法, 我晕, 几千块大洋, 肯定不干了, 有人提议送希捷客服, 但是, 在www.pconline.com.cn论坛看到那样的结果, 我都心寒了.... 然后, 又找到了cbw22137兄弟提供的方法. 这种方法得首先需要你先找一款相同型号的另一块未格式化的硬盘, 采用它的完好固件的板卡来对旧硬盘进行修复... 但是, 现在要找这样一块硬盘, 谈何容易啊, 我在淘宝搜了个底朝天, 基本上大多数的硬盘商都问过了, 停产了, 没货了.... 于是, 只好再求助于互联网...

皇天不负有心人, 经过几天的努力搜索, 终于在www.msfn.org论坛的硬件版块搜到了几个置顶的贴子(几个贴子均高达60几页, My God!), 其中,Gradius2的贴子提供的方法最完美! 因为成本及可操作性等都很适合我, 而且最重要的是, 整个过程完全DIY, 再加上本人对电子技术拥有极大的兴趣,  所以...  一番细心看贴后, 抄下所有的电子配件和工具, 然后速速查阅相关的电子资料: 如芯片的接脚, 板卡的各型号等.    一切就绪后, 接着开始紧锣密鼓的张罗所有设备的采购...   提到采购, 这个过程对于我们这些业余者来说, 相当之烦琐...  有一些常用的工具可在当地电脑城电子商店内购买到,不过千万要小心别被骗了.  其实呢,  我建议大家可在一些信誉较好的淘宝网内的, 电子商店购买一次将所有的凑齐...  其实早在4-30我已收到TTL板卡, 不过结果空喜一场, 板卡芯片故障, 一番折腾后, 终于在2009-05-02(5.2上午才收到淘宝网店的电子巾帼老板MM重新给我寄来的RS232-TTL板卡, 7.5元), 嘿嘿, TTL板卡的TTL输出MM并没有帮我焊上, 只有自己加工了: 一番小焊接工程后(2.54杜邦端口的排针),  接着马上就要赶着出去看房子了... 晚上18点回到家, 继续奋战... 很不幸, 遇到了一个大大的问题, 因为一开始我为了方便, 是在我的笔记本上操作的, 所以硬盘的供电则利用了硬盘盒的电源, 接上电源, 超级终端总是收到一大堆的垃圾字符, 郁闷, 思考,再仔细看贴,至少尝试过30+以上次数,一直在尝试.直到2:00多,实在顶不住了,就洗了个澡,然后带着思考的头脑没多久就和周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了...   今天早上6点半左右起来后...   继续回到战场,   打开www.msfn.org, 一边仔细翻贴(http://www.msfn.org/board/index. ... 8807&hl=7200.11, 非常感谢作者: Gradius),一边在思考总结着新的可行性方案... 一直到下午的14:00, 哈哈,终于, 曙光出现了! 我那个激动呀! 甭提了...

在展开修复工作之前,首先,需要您准备好以下电子元件和相关操作用到的工具:
(淘宝网www.taobao.com ,或当地的电子配件市场有以下电子元件和相关工具购买。)

1) 电子元件:

1. RS232 <->TTL板卡(串口RS232 TX,RX转换TTL电平TX,RX):用于连接PC和硬盘,从而完成利用电脑上的软件(超级终端)对硬盘的固件进行修复。以下是连接方式:
SATA跳线口的TX,RX(注意接法:TTL的TX接硬盘的RX,TTL的RX接硬盘的TX。):

推荐淘宝: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4c0ac&x_id=0db2         7.5元

2. RS232延长线:由于RS232转TTL板卡不带一条线,仅一个母座串口焊在板卡上,为了方便操作,所以我们需要再购买一条延长线。
推荐淘宝: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9045a&x_id=0db2          7元

3. 4条2.54的杜邦线:至少需要四条杜邦线用于连接相关的元件。2条用于供3V电到RS232板卡的VCC+,GND-。(注意正负极。推荐3V的钮扣电池。);另2条用于连接RS232板卡的TX、RX到硬盘的跳线接口的RX、TX。注意接法);
推荐淘宝: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735bacc11759b7.htm     0.25 * 10根  = 2.5元

(备注: 相对于SATA的4pins跳线口, 2.54还是大了些! 如果你能找到2.0最好! 最后我没辙, 不得不对这个口动动小手术..,用剪刀把上面的塑料Kill了,这样好焊多了...)

4. 3V CR2032钮扣电池和电池座: 强烈推荐使用3V的钮扣电池.(SONY CR2032 3V钮扣电池. 1块多钱一粒, 为RS232转TTL板卡的TTL输出供电。由板卡的VCC、GND接入。具体正负极性哦!)
电池座: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917ea6&x_id=db1    1元1个
电池: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c1b17&x_id=db1      1元1粒

2) 工具:
1. 开启硬盘的T6六角小螺丝刀(电子市场有卖,一般3~5块钱);
2. 30W烙铁(电子DIYer必备用具. 有万用表最好... 这个价格具体多少我不能确定,因为我这把至少用了有5年多了);
3. XP自带的串口终端(XP自带的內置HyperTerminal, 开始\程序\附件\超级终端);
4. 串口调试工具(http://www.ec66.com/downloadtemp/chuankouzsV2.1.zip).

3) 现场操作图文实录:

(1)首先,取出2条杜邦线,将一头剪掉,直接焊在电池座的正负极上,然后装上电池。

(2)再取出2条杜邦线,剪掉一头,直接焊在硬盘的TX、RX。如果不方便可直接用剪刀做一下手术,把上面的那点塑料咔喳掉。(推荐2.0的端口, 刚刚好.我用的2.54端子大了些)

(3)利用小剪刀剪出一块双面胶,将粘的那层去除,我们仅取那层白色的硬纸片,再用剪刀对其加工,大小约1.5cm*4cm,然后利用T6 1/2 六角锣丝刀,将硬盘的电机马达的那颗锣丝拧松,左手拿纸片,对准硬盘马达的金手指与硬盘PCB板电路触点之间,右手稍稍将PCB揭起,左手将纸片插入,插入程度要刚刚好,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然后稍稍紧一下锣丝,再不要太紧了以免待会操作时,纸片无法抽出。(在做这个操作之前,您最好用T6锣丝马将PCB板上的6颗锣丝拧开,取出PCB熟悉一下马达与接口之间的位置,然后方能保证做好这个隔绝工作)

(绝缘纸片隔绝马达. 太大了, 请剪小些, 还要往右移一些, 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锣丝装上, 其它的5颗记住要紧上! 马达的那颗松一些, 至少能方便我们抽出纸片! )

(4)OK,来到对RS232板卡加工了,这一步主要告诉你,完成原始板卡上的排针焊接,如果您购买的板卡上的VCC、GND、TX、RX等接口已焊好排针,那么这一步将可跳过。排针焊法很简单,根据我的板卡接口输出,我提出了两种组合方式。
将3个针为一排拆断(共需拆2排)、或是将2个针为一排(共拆3排),然后固在板卡上,用烙铁焊上即可。

OK! 完成这一步后,接下来我们要对“RS232转TTL“ 这块板卡进行调试板卡的正确性,确保以下的工作正常。

首先,我们将台式机电脑机箱的一侧的挡板取下,平放倒在施工现场上,然后将取出一张A4纸放在3.5英寸的驱动器室上, 这一块将作为我们转接卡的平台.

首先, 我们要先检查TTL板卡是否正确.
1- 取出一条完好的杜邦线,短接TX和RX;
2- 利用串口调试助手v2.1检查, 这个板卡是否有效. 或是插好. (接口说明:TX: 发送数据,  RX: 接收数据。) 。

找到"串口调试助手v2.1"软件:
1- 串口调试

首先, 双击程序, 程序自动选择COM1, 然后我们试试, 结果不是这个口(RX没数据, TX我们发了32个字节.)

再试试COM2, 哈哈, 就是它了. 看到了吗? 通了哦!

OK, 拔出RS232转TTL板卡的短接在TX、RX的那条杜邦线,我们接上硬盘的PC的SATA电源, 连接好TX,RX到RS232转TTL板卡的RX、TX。注意接法一定要正常。否则“超级终端.exe”将不能正确工作,但你不用担心,接错了,可再带电的情况下,拔出再插好。

回到PC上, 运行超级终端:

注意每秒位数是38400, 所有的设置参考图片:

OK, 设置好后, 记得先保存(文件\保存), 然后连接串口, 哈哈! 如果串口板OK的话, 状态栏左下角显示已连接,
然后命令控制界面上除了出现一个光标外,什么也没有, 当然没有了, 因为我们隔绝了硬盘马达嘛, OK, 我们按下CTRL+Z, 激活调试终端, 成功可见到下面的画面:

接着按照下面的指令操作过程, 依次操作(注意指令一定要打正确!!! 每一次的回车前, 都要仔细确认指令正不正确!):

在执行下面的步骤之前, 请注意确保以下几项:
1) 确认硬盘的TX,RX接法正确;
2) 确认硬盘的马达的电源已隔绝(插上硬盘供电后, 硬盘的马达应该不转);
3) 确认供电是PC内的SATA电源;

指令(每一个指令皆需要注意大小写, 每一个指令后, 都需要敲入回车方能执行):

首先我们需要进入2级指令.  输入/2回车:
F3 T>/2
F3 2>

接着, 我们需要停止板卡的马达电路.  输入Z回车:
F3 2>Z

成功, 将看到下面的字符出现:
Spin Down Complete
Elapsed Time 0.147 msecs

现在来到关键时刻, 这个操作一定要注意, 不要将T6锣丝刀碰到PCB的电路!!!
首先, 抽出硬盘马达的纸片, 小心的利用T6 六角锣丝刀紧上, 一定要紧上, 然后输入U, 回车.
F3 2>U

成功的话, 你可听到一阵硬盘马达的转动声后, 终端将出现:
Spin Up Complete
Elapsed Time 7.093 secs

接着, 我们要继续. 这个操作要进入1指令, 输入/1, 回车:
F3 2>/1
F3 1>

现在, 让我们清除S.M.A.R.T. 创建S.M.A.R.T扇区, 输入N1, 回车:
F3 1>N1
F3 1>

接下来的一步, 是清除G-List, Gradius2说这一步是可选的, 如果我们这一步没有执行, 修复完成后, 如果硬盘没有再出现BUSY错误, 这一步将不是必须的. 但是, 我还是为了保险, 执行了它:

OK, 清除G-List(修正检测链表), 输入/T, 回车:
F3 1>/T
F3 T>

进入T级命令后, 输入下面的i4,1,22再回车:
F3 T>i4,1,22

OK! 来到关键时刻, 拔掉硬盘的PC供电的SATA电源, 终端上显示:
Rst 0x20M

接下来, 我们不用做任何事, 耐心计数等待10秒左右后, 再插上SATA电源, 将完成硬盘的重启!  然后, 在终端上, 我们再次CTRL+Z, 进入硬盘调试模式, 终端显示:
ASCII Diag mode

来到最后一步了, 这个将帮你重建硬盘的索引区到固件内, 以下的指令请仔细对照后, 方按下回车执行. 否则将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F3 T>m0,2,2,,,,,22

输入以上指令后, 不用担心, 如果没有问题, 这个指令执行可能需要15~30秒钟左右, 终端将出现下列内容:

Max Wr Retries = 00, Max Rd Retries = 00, Max ECC T-Level = 14,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00C8

User Partition Format 10% complete, Zone 00, Pass 00, LBA 00004339,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0 mins 05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Successful - Elapsed Time 0 mins 05 secs

如果以上文字全部出现的话, 这个时候, 表示你大功告成了! 拔掉PC的SATA电源, 接下来我们一般要做的都是升级固件了, 至于如何升级固件我就不说了, 网上有大量的教程, 而且希捷官方也有公布方法, 哈哈,我就不罗索了, 不过有一关键过程要注意, 就是在按下A后, 成功屏幕上弹出要求你按下任意键后, 你按下任意键将关闭PC, 然后等待10秒左右, 需要你再次打开PC, 然后再次进入刷新固件的启动光盘菜单, 按下S可看到已是最新的固件版本, 按下Z将完成固件的更新!

接下来, 嘿嘿, 该干吗干吗去.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数据备份啦...

以下是我的命令记录, 给大家作个参考:

我是成功修复后, 拔掉SATA电源, 过一会再插上, 重新挂终端进入的画面:

固件修复后, 升级后, 从PC的现场取出硬盘,重新装入硬盘盒,检查是否可用:

Good! 所有的数据均安在,和从前一模一样!没有丢失任何的文件。

最后,在欣喜之余,给大家献上一张工具, 元件全家福:

大功告成!!![local]1[/local]

网友:
好容易上传成功,图片粘不上,网上有,搜一下就行,附件里有图

网友:
F3指令现在懂的人没几个。。真的要学习了。。
LZ做的是LBA为0的操作吧?
坐个沙发。。下载看看再补充心得。。

网友:
谢谢   LZ    请问这个工具只能用在ST上面吗

网友:
这个只能用在st上,我试过的没问题用吧,还有就是,那个电池不用装的,只不过一定要用有3.3v输出地那个硬盘电源线.

网友:
好贴,指令用的不错

网友:
不加载LDR能写固件,还是搞不清楚,你这个方法能修什么样子的盘,是固件错误,还是满身坏道的,还是开SF

网友:
以前我用的都是找一样盘的方法做7200.11的数据恢复,现在已经有半年没有收到7200.11的盘子做了

网友(2009-12-09):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2014-08-03):
最近遇到几个ST的盘不认,正好有兴趣试试。

网友(2014-11-18):
楼主应该是搞维修的吧  不然有点不可能 搞好  哪有看几篇帖子 就能搞定的   除非你是个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