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IO芯片不到位

楼主(2009-11-07):
自学就是难,

为什么我焊接IO芯片的时候,有些角不到位呢?
  请问IO芯片要怎么焊。。

网友:
先用烙铁固定

网友:
首先用热风枪吹I/O下来,然后就用烙铁清理一下焊点,再把I/O放回相对应的位置用烙铁固定四边的一个脚,再风枪加焊.99%OK!

网友:
清理焊盘要干净,对齐固定要细心,然后风枪加焊或者拖焊,关键是要多练

网友:
脚弄弯了不行. 多练习

网友:
熟练的话就是吹下后不清焊盘,当然你吹下时不要拖泥带水,焊盘涂上焊宝,上IO,取下风嘴,吹到焊宝沸腾就好。

网友:
io看着焊接挺难的,其实挺容易的,关键是掌握好技巧,先用风枪把芯片给吹下来,然后把焊盘给拖平,然后固定固定四角,脱焊

网友:
还得常练习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也焊坏了I O 和焊盘,拆下坏的I O后 用刀头烙铁把焊盘上的锡拖平。 松香不要上太多,太多了就不好对I O的脚位,然后先焊IO的四边角 固定好。 最后上风枪吹吧。 焊接,还是靠自己多练练

网友:
多多练习 焊的时候可以不用风枪
我都不用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