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杰865用假负载输出电压1.5上CPU无输出

楼主(2009-11-07):
如题,3路供电结构,已更换IC isl6566无效,更换IO无效不是座子的问题, 这个座子是穿孔焊。另提供内存,显卡,杯桥,南桥供电均正常。

网友:
这个我知道,有的板子得2.4的以上才有电压。这个是775针。

网友:
看下IC上U后的工作条件啊,是不是全部满足,或者什么被拉低了

网友:
检查这个主板有没有外频跳线设置,是默认533,还是400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