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PI主板不停复位

楼主(2009-11-07):
一块intel D845EPI主板,症状如下:不上内存,诊断卡显示E1并报警;上内存后诊断卡在D3位置,RESET灯一直闪,诊断卡代码也一直是D3;怀疑BIOS有问题,从基地下了BIOS刷后,症状不变。怀疑IO有问题,但是,这个IO没见过,先将IO的PDF贴上,请大家帮忙看下,提供点建议和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IO,可以跟SMSC172  OR185   互换,具体是哪个,记不清了!

网友:
换个IO 试试看 应该就好了

网友:
故障解决了,原因:下掉IO刷过后,没有清理焊盘,就焊上IO;后来拆下来,重新刷的时候,编程器提示不认识的芯片,我就感到奇怪,刚刚还认识,转眼不认识了。仔细看IO引脚,发现有处连锡,清理掉,重新刷了一遍。然后将焊盘引脚全部烫平。烫的时候发现开机阵脚附近的472排阻东倒西歪的,恍然大悟,难道这个排阻短接了复位?致使主板不断复位?但是不插内存又不复位啊,是在不明白。因为没有此电路图,现在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