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加电 I/O W83627HF-AW 。

楼主(2009-11-07):
其他工作条件都满足  触碰开关 68脚 67脚都正常,72脚线路正常 5VSB , 就73 没有电压 触碰也没有跳变。  怎么修啊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吧,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吗?73脚应该是南桥发给IO的一个SL3的信号

网友:
重点查南桥的工作条件.VBAT.32.768.RTCRST#.待机电压

网友(2009-12-24):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73脚的电压为0,断开73脚电路,73脚2点多伏的电压(量73脚电压的时候表笔碰73脚可以开机,但还是点不亮)外电路0伏电压。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网友:
今天我也是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也是W83627HF-AW IO。开始也是不加电强至触发也不行。后拆掉网卡后。能强至加电。但是碰开关不能加电,碰IO 61脚能加电但一到26就断电。显示器不亮。

网友:
73脚电压在没有开机的时候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我这个一直都是低电平,断开73脚还是低电平,(可以开机风扇转,但还是点不亮)什么问题啊。双敏UC51GMS-DM2的板子

网友:
南桥有3VSB
32.768的晶振也起振
83627的61脚有3VSB。
PS-ON开关上有3。3的电压, 跳线帽有2V左右的电压, 短接PS-ON,83627的68PIN有跳变
83627的67PIN有3。3V到0的跳变。
就是73脚没有电压,别说跳变的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凤城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量下晶振吧
如果正常的话南桥基本上是挂了

网友:
你在短接开关后再用表笔碰触一下晶振的两个脚试试

网友:
要是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那就是桥不行了

强制上电试一下

网友:
73脚电压不跳变说明南桥没有返回触发信号,南桥和IO坏都有可能

网友:
测IO 70脚RSMRST信号是否是3.3,南桥的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
70脚没有3。3V  这块板(69)70脚都没有连接其他电路啊(R252右上的那个点是70脚),找了一块其他的板看了下70脚有线路连接,难道70脚的电压是I/O自己产生的?????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刚开始学。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I/O 在换南桥。一般都可以搞定

网友:
先换IO试试呗. 如果是直通南桥 . 拿在杀桥!

网友:
换个I/O 试试吧, 要是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换个IO再不行就报废,换南桥划不来```没意义了

网友:
把73脚挠起来看看焊盘没有跳变,有跳变就是IO坏,没有跳变就是南桥没发出SLP-3#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