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 开机不能触发

楼主(2009-11-07):
intel 845主板 不触发 CMOS 跳线没电压 开机3.3V 有的
南桥 有的一小点温度
不触发

网友:
这个估计不是南桥的问题!你要看他的阻值对不对!查查看线路有没有断开!!

网友:
USB数据角对地阻值正常不!只要桥有点热的话,桥坏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先修 跳线电压,看看南桥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看看1117有没有发烫。有的话南桥多半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