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一块四位诊断卡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07):
以前买个一块9元钱的两位最普通的诊断卡,插上卡后待机不触发时3.3V灯会亮。
刚买一块四位诊断卡8灯的,插上卡后待机不触发时3.3V灯不会亮,触发后倒是会亮。
请问大家是不是有的卡待机3.3V自动会亮的,有的卡要触发后才能亮的。还是我新买的卡有点问题呢?

网友:
不触发开机电源是是没有3.3V电压输出的!不应该会亮!

网友:
我的卡就可以亮

网友:
不触发时有3.3V  待机电压哦. 亮也不见得就不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触发时,我的两位卡会亮,四位卡不会亮。

网友:
有的检测卡有3.3V的功能,想这种4位的一般没有

网友:
我的四位卡也是有3.3V的功能。。。

网友:
四位卡大多是没有3。3VBS的,

网友:
这也值得讨论啊?亮不亮和修板有关系吗?

网友:
我的卡3。3V常亮。应该是3。3VSB。

网友:
二位卡3.3V常亮是通电的情况下  电源一拔就不亮了 我的卡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