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26C 掉电

楼主(2009-11-07):
我的一台SONY S26C 开机瞬间掉电,到0.2A的时候就马上掉下来了,待机3V 5V都正常,电池也放过电,会是哪个问题呢,SONY的真头疼,望高手解答

网友:
图纸呢,修这样的机器有图快点

网友:
0.2应该还在南桥做下南桥还有信号没发出去吧

网友:
please change the south bridge but you have to use nh82801dbm ad not fw82801dbm as the stepping of the south bridge is different laptop will come on but not boot.this is a common problem with all vgn-s series laptop for southbridge get short due to usb.

网友:
please replace southbridge as usb get short this is a common problem with entire vgn-s series.also you have to use nh82891dbm and not fw82801dbm because of intel stepping is different in both c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