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无复位与CMOS电池

楼主(2009-11-07):
近日修了台R51E笔记本,ATI 北桥,本来机器是加电掉电,加焊CPU供电芯片后,变成了加电亮机掉电。因为手头没有同型号的CPU供电芯片,所以决定先排除北桥虚焊造成掉电的可能,加焊北桥后试机(没有装CMOS电池)机器加电后不走码,全板没有复位信号,晕呀,折腾了三四天机器故障依旧,没有任何维修思路了。后一次偶然机会试机,机器加电走码一切正常。仔细对比发现,装了CMOS电池后,机器加电走码正常,后查资料发现,此机的RTCVCC是由COMS电池提供的。特将这次小经验写出来,希望以后再修R51E ATI北桥的机器朋友,不要再犯我的类似错误。

网友:
IXP400 450好象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的  也有很多修这个修报废的  论坛之前有提到过!

网友:
无边正解,用到这个IXP450的都是这样

网友:
IXP450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