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焊上高端管就短路

楼主(2009-11-07):
接到机器,插电大电流,短路,发现CPU供电上管发烫,,(有两项供电,其中一项的上管发烫,这一项有两个上管)把这一项的两个上管都拿掉,插电不短了,换上一个新的MOS管,插电又短,再量这管子是好,干脆又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把这项供电的小IC拆了也是这样,只要焊上这项供电的上管就短路,拿掉就没事

网友:
你们好牛 IC和上管拿了还赶加点没烧别的吧   把CPU的上管下管和IC全换了应该好了 要不就要查VID0-VID5了 还有就是IC的反馈线路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上下管与芯片一起换吧.为保险你还是把负载一块儿给断开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G及不能悬空哦

网友:
没有没换错管呀,还有测一下G极有没有开路。

网友:
管子要焊结实,防止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的话最好是先量不短路阻抗正常就把芯片,MOS管还有后面滤波电容全换,有时候软击穿最好全换

网友:
换高低管,IC芯片,滤波的电容,换电感断开,看看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拿掉电源IC是不能通电的,拿掉电源IC后MOS管G极就悬空了,通电就击穿,16V已经直接进了北桥,会烧很多东西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MOS管的G极是不能悬空的,那样会烧很多东西

网友:
楼上的大师们能说下g极不能悬空的原因吗?此管应该是n管,高电平工作,g极没有悬空等于没有电压,怎么会导通呢

网友:
MOS管G极绝缘,一些外界偶然因素可能使它带静电,而且不能释放,产生较高电压,使管子导通。

网友:
真不思议,还有没有另外的解释啊

网友:
可以先断开负载看有没有短路,再不行把控制芯片和场管都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提示我非常感谢。

网友:
控制芯片到上管的控制极是不是有虚焊了。把芯片片及上下管都换掉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是升压二极管引起的

网友:
最近也搞了一点大电流短路的 。建议高低管一起换了 ,要不解决不聊问题 。。。可别拆IC了还上电,那是找烧啊 。。。别扩大了问题

网友:
两个管子一起换 焊的好一点

网友:
也许是我把芯片拆了的缘故,放上上管通电就大电流
明天换上好的芯片和管子试试

网友:
可能是CPU电源管理IC坏了(上管不会搞错型号了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板短线

网友:
呵呵,核心供电短路当然上管烫了,上管没穿说明短路不是很严重,下管短路上管也会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