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HDA5IPro不触发

楼主(2009-11-07):
顾客抱来机器,说吹灰,吹完灰后,不触发,真晕死

晶振电压:0.6V
开关POW,3.3V

强制开机FF,复位灯常量

3.3.5..12v均无短路

网友:
和我的845PE昂达板差不多,被我洗板水洗下洗挂了。 晶振电压一脚0.6。一脚没电压,不过我的开关脚电压5V。。。强开机不跑码。。。

网友:
和我的845PE昂达板差不多,被我洗板水洗下洗挂了。 晶振电压一脚0.6。一脚没电压,不过我的开关脚电压5V。。。强开机不跑码。。。
引用 网友A:

换晶振啊

网友:
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

网友:
哪边的晶振都没说,把那个晶振先换了  不行就查晶振的主控芯片

网友:
晶振换过了,不触发首先都是换的晶振

网友(2009-12-16):
haha 哈哈,通病,居然没跟告诉我,AT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