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主板无CPU供电(pwm为adp3181)

楼主(2009-11-07):
一华硕P4RD1—MX4(NB:ATIRS200   SB:ALIM1573)主板空板上电有时钟 复位(注意此板不上CPU也有复位)。上CPU不跑码,时钟复位都正常,测量各供电SB:待机  1.8V  3.3V正常,开机后1.8V   3.3V正常       NB:1.8V     2.5V正常,无1.2V(这个电压由北桥旁边一MOS管供电)量此管D极电压,输入没有自然就没有输出,查D极与CPUVCORE供电相连,开始怀疑故障源是CPUVCORE供电部分。

                                       12V供电和上下管都没问题
                                                     查ADP3181各电压VID4—VID0      2.8  0   0   0   2.8   CPUID 2.8V, 不上CPU时这些电压都为高电平3.3v, 这说明CPU与PWM之间没有问题    28脚 VCC 12.5V 没有问题  10脚GOOD信号3。2V没有问题   只有一点值得怀疑就是EN信号只1。19V是不是偏LOW,开始跑EN信号,查遍周边无件无结果,在坏板上找了个3181换上还是一样。唉。。。。。。。重新思考,还是看看EN信号,加个3。3V试下看,无果。这个1。19V同时进了CP,找个478的板量下此脚也是1。19V那么这个电压正常,是EN的有郊信号。原来一直陪这个EN纠缠了。那么接下来是什么的问题。不又是3181吗?再换个试试。。。。。找啊找。。。。没有这样的ADP3181     找到 一个3180不知道行不行,查资料管脚定义一样。试下OKvcore1.4V   nb 1.2v都正常 跑码   华硕LOG出来   嘿嘿.........
维修总结:在这次维修过程中EN信号是个结。

网友:
楼主3180和3181脚位不一样吧.你看一下第6脚

网友:
查工作条件 开启信号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代换过了
OK       一定行

网友:
刚看到,还想帮你评分呢.已经有人做了.
有几个字错了,你还可以自己再编辑一下的.

刚特意看了一下3180跟3181的6脚,是有差别,一个是CPUID     是一个VID5.也许只是标识问题.

网友:
我还发现3186和3188也是第6脚有区别.具体是怎样的我也不清楚.不过上次在基地的时候老师也没说可以换

网友:
EN脚的电压视上拉电压而异
有上拉至3.3V的,有上拉至VCC_VID的
一般1V以上就应该可以了,有的VCOFRE芯片此脚0.8V以上就视为有效

网友:
其实用3168去带换3180、3181都可以的

网友:
谁发个专门代换的表啊

网友:
修过网吧十几片ECS的945PL,用的是ADP3181,用3180代换没问题,
3168代换的话电感明显烫多了。

网友:
这个机子时序设计有点不同哈,一般是先有VTT再有VCORE,这个是有VCORE再有VTT。
另外主板上到底怎么样定义高电平?有朋友说说吗?

网友:
这个机子时序设计有点不同哈,一般是先有VTT再有VCORE,这个是有VCORE再有VTT。
另外主板上到底怎么样定义高电平?有朋友说说吗?
引用 网友A:

EN的高低,具体可以看看那各芯片的PDF EN脚的说明,都讲的很清楚的,很多都是大于0.8就有效了

大部分的板子是先有VTT ,然后产生VTT_PG,用这个信号直接作为VCORE_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