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主板845GL-2 开不了机

楼主(2009-11-07):
南桥是英特尔的。   此板插电后,不开机。  开始测ATX接口的对地阻值都正常。。。  然后测开机针待机电压只有0.6V左右。。。  确定是开机跳线的问题。

电池有电,而且实时晶振正常。(待机时测电压有压差)   后来怀疑是I/O(IT8702)的问题,直接就强制加电,摸I/O没有温度  确定是I/O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  有可能是门电路的问题吗?  怎么测门电路  主板上有俩个门芯片。。  或者谁能给我发下这个主板开机电路图?  本人懒得跑电路。。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电路都懒得跑还干维修,维修本来就是苦力活~~

网友:
线路都懒得跑,你可以买一块新的给客户了

网友:
哎,没办法啊,有换IO的时间我都搞好几个液晶了。。。  实在是主板的维修费上不去。。修的我没心劲。。

网友:
想要搞好就要多花时间 这样的话技术才会越来越牛 跑线是最基本的拉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