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ie图标删除不了或桌面IE图标无法删除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11-07):
来源:迅维网
标题:桌面IE图标无法删除的解决方法
最近遇到桌面IE图标无法删除的问题,本人经过仔细的实践,总结出彻底恢复的办法:

1、查找到“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
然后逐个点选其下各项,看哪“项”的“数据”显示为“Internet Explorer”,
找到后记下该项名称并直接删除该项,刷新桌面后该“病毒ie图标”清除。
本人电脑上该项的名称:{3D3DBDD2-DD4D-B157-4264-0B0D4DD6BD45},可能各人的都不同。

2、这里是ie劫持的根源:查找到前面记下的“项”并继续深入,完整路径如下——
“HKEY_CLASSES_ROOT\CLSID\{3D3DBDD2-DD4D-B157-4264-0B0D4DD6BD45}\Shell\Open\Command”,
其显示“数据”为:“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 %1 h%t%t%p%:%/%/%g%11%14%17%16%.%c%n%”,
直接删除和第1点一样的整个项。

3、前面1、2点要同时存在才能起劫持作用,且要打开它生成的恶意ie图标才会被劫持,打开系统自带的IE图标是不会被劫持的。
这第3点要说的是另一种方式的劫持,单独存在就能起作用。清除此ie劫持的办法很简单:
仅查找“数据”:“g1476.cn”,找到的,删!
本人找到一个:
“HKEY_CLASSES_ROOT\CLSID\{871C5380-42A0-1069-A2EA-08002B30309D}\shell\OpenHomePage\Command”
“数据”为:“"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 http://g1476.cn”

完成!不用重启。

网友:
我前段时间碰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解决了。但还是学习了~~~

网友:
学习到了。。。单位的电脑被同事看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是天天给他们维护。。。。最近就遇到这个问题。。那个可恶的图标就是删不了。。现在总算解决了

网友:
360+卡巴应该能搞定呀

网友:
有学了一招,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这下可以帮人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0-02-27):
刚才看了一启遍,还是觉得可以,这种问题很常见,学习了!

网友:
windows 清理助手,也有强大功能

网友:
也有遇到过  当时不知道要怎么搞  现在学习咯  谢谢分享

网友:
5# 日照市 比较看好360+nod32

网友:
用360网盾修复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楼主的方法太复杂了,不适合新手

网友:
运行桌面清理向导也可以解决呀!!!!!!!

网友:
运行桌面清理有时候不行的。手工查找稍微麻烦,但比较实用,WINDOWS清理助手有现成的清理功能

网友:
安全模式下360应该能解决

网友(2010-06-09):
楼主可以参考下面的方法
====================================================
1.百度搜索OKHY一键优化清理,清理桌面上的恶意图标,修复回收站,我的电脑,我的文档,网上邻居等图标关联. 修复LNK快捷方式和EXE,文件夹,驱动器,URL的打开关联。强力修复和锁定IE主页,修复文件搜索的功能(安装的时候把360或其它注册表监控软件临时退下,否则可能修复会被阻止)

2.用 Windows清理助手 检查恶意软件和木马,防止木马死灰复燃,使用一下故障恢复功能(勾子全选)。

网友:
用下360就搞定了

网友:
用安全卫士类软件轻松搞定

网友:
360安全卫士很多东西还原不了
需要用360的急救,才好用

网友(2010-07-16):
同意20楼的观点,遇到恶意软件还是用360急救箱搞定,以前是叫360顽固木马专杀

网友:
不知道用360安全卫士能不能解决,学习了!

网友:
遇到几次这种情况了,IE也出现好多捆绑的加载项,一直在IE的注册项下找问题呢,以后再遇到试下。

网友(2010-11-07):
前几天有个流氓桌面IE,怎么也删不掉,最后只好把用户名删除了,才干掉。

网友:
360+卡巴应该能搞得定的

网友:
方法复杂,有工具最好。

网友:
感觉有点繁琐,我用杀毒软件也可以的!

网友:
360对IE处理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A:
360应该会失败吧

网友:
我试过360安全卫士不起作用。

网友:
楼主用360吧,支持360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