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芯片 片选信号问题

楼主(2009-11-07):
在关于BIOS检修中  一般都要去测试片选信号 但有些BIOS芯片没有片选脚 那该怎么检测BIOS芯片有没有被选中呢?望高手们指点 在线等!

网友:
这个可能真的要问问版主级的人物了。

网友:
听人家说 在AD线上会有电压跳变!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忘版主解答!

网友:
只要是BIOS就一定有片选脚位,长形22脚,方形23脚,串行8pin为第一脚

网友:
一般要用示波器才能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