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IDE不能用

楼主(2009-11-07):
本人刚接触主板维修!今天遇到一块845杂牌主板!IDE不能用!硬盘跳线正确!就是认不到硬盘!如何修!!!求高手指点!!

菜鸟阶级 -2 重复发帖

网友:
测下IDE AD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外围电路正常,那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IDE有 南桥控制

看看桥 虚汗了没有..加焊以下 桥 试试

网友:
压桥,测IDE外围电路。

网友:
一般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查IDE的1脚复位是否正常,AD线到南桥是否有开路或短路的。有BIOS的话可以刷一下。

网友:
IDE 复位正常吗?跑AD线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先按按桥看看电压吧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类似故障加焊南桥解决

网友:
标记下,以前见过,没搞定....

网友:
先肯定要查IDERST,用万用表量侧一下接口到南桥之间的走线,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大概就要砍南桥了

网友:
你有没有放电,我修到的这个故障 放电就好了

网友:
怎么测试IDE 复位,怎么测试IDE的1脚复位是否正常,怎么测试AD线到南桥是否有开路或短路的.还有就是怎么识别IDE与南桥的上拉电阻,用什么标识?本人菜鸟?

网友:
怎么测试IDE 复位,怎么测试IDE的1脚复位是否正常,怎么测试AD线到南桥是否有开路或短路的.还有就是怎么识别IDE与南桥的上拉电阻,用什么标识?本人菜鸟?
引用 网友A:

电阻阻值比较小的,如330 220

网友:
Bios里开了IDE口没有?

网友:
9成南桥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