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供电全不正常从到底从哪修起?

楼主(2009-11-07):
最先是发现不复位后发现是没CPU供电,再测内存发现电压只有0.9,以为是内存供电异常导致无CPU供电。在内存供电处花了很长时间发现内存供电是受控而导致电压低,原因是无1.2V串行总线电压。此电压通过一个三极管由1.5V AGP供电将压而来,但此时1.5电压有没1.2。我头都大了,谁能告诉我,这些个电压到底谁为参照电压,先把哪个修好?

网友:
先有内存电压才有其它电压.先修内存电压

网友:
这个板子不那么简单,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修内存供电的时候发现324的7脚是基准电压输出,应该回到3脚同相输入端。2脚是取样。可7脚输出的2.5V电压不知道去了哪里,反正没到3脚,我就直接飞过去了,结果有内存供电了,是2.53V。可是还是没CPU供电。

网友:
“但修内存供电的时候发现324的7脚是基准电压输出,应该回到3脚同相输入端”

怎么7脚就应该回到3脚?这两脚分别属于不同的两个内部模块!

你的内存供电管的G极到324的哪只脚?

网友:
这个板子有8282M上电时序芯片。建议先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