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5V 加电不亮,告急高手指点下,

楼主(2009-11-07):
此机,加电不亮,拆机发现,显卡有被土炮吹过,应该是没吹动,显卡是,ATI的独立的,芯片组是,西统的,显卡重新植球了,还是一个样,电流一开机就1.09 不能用测试卡,应该是不跑代码,电流不动,望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华硕

网友:
南桥北桥挨着做啊

网友:
测时钟复位出来了没有.别没事就做桥.

网友:
哎又一个华硕F5V,这些时间老机器毛病都发作了,我的一台就做BGA显卡报废了

网友:
北桥做了应该好了

网友:
我最近两太华硕的都是你说的一样 做完显卡和没做一样 电流看起来很正常 就是不显 期待结果。。。。。。。

网友:
华硕F5V 北桥坏的多,我这边ASUS的修的多,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做桥做的有短路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的显卡重新做的好不好,才好判断!仔细加大但

网友:
楼上有说做北桥有做好的, 是不是跟我的一样,是SIS芯片组的,是换还是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