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升技NF-M2S主板进系统掉电

楼主(2009-11-07):
一块升技主板进系统掉电 排已除过热问题。进bios没事,只要一进系统立马关机!怀疑电源芯片问题,电源芯片是isl6556但手头上没有。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故障大概是哪的问题。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这种单桥的很容易空焊的,有可能开机长了芯片发热后有虚焊现象

网友:
可能是桥空焊,加焊试下~~

网友:
CPU换一个试试?
是不是你测机的硬盘里有用其它板子装的系统,重新装一个吧。

网友:
这种单桥的主板一般都是桥虚焊了,你加焊一下试一试吧

网友:
要不

先 换个系统 试下!
还有内存!

先简单 后复杂

一个一个来

网友:
建议楼主,重新装系统,装那个安装版的,不要GHOST的,然后试试看,因为我以前遇到一个SIS的桥,装G版的,进系统就重新启动,或者你装G版的,不要安装光盘自带的驱动,GOOD LUCK!

网友:
我已经试过了进PE都关机

网友:
这个像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加热桥,然后换个U试一下。供电不足也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希望楼主看一下板子。

网友:
各电压都正常吗?正常就把桥加焊一下。

网友:
压桥,见N就压。

网友:
换下电源试试

网友:
我在想很有可能是风扇。如果是原装的风扇那就要换一下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见桥就压,哈哈哈,跟nv过不去,

网友:
桥和U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的,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
桥确实容易出问题,碰到过一个这样的板子装显卡驱动就关机 花屏的,因ABIT已倒。无法返厂,只好用了片独立显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