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用高压条的问题。

楼主(2009-11-07):
15寸杂牌液晶显示器,外置12V电源。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屏没背光,检查感觉为高压条坏。现在找到一块想代换,原板为小口2灯,手头现在的只有小口4灯的(2灯改4灯的),想把高压板两边各拆掉一灯。

现在刚改好一边,想测试一下,开机背光有了,3秒后又没了,重新开关机重复动作。本人新手第一次代换高压板。

我手头4灯板是不是不接满4灯开机3秒就保护关闭高压?有没有改装技巧?
本人手头上的板是坏的?
请教高手不惜赐教!!!感谢!

网友:
灯管不接满准保护的
解决办法:
如果有单灯高压条 用单灯高压条点一个为灯管就行!

网友:
不用的两个口用跳线短接或并12p的高压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搞定啦!

网友:
不用的两个口用跳线短接或并12p的高压电容
引用 网友A:

此方法我不打算试 万一不小心被电咯 我可来不起 安全安全

网友:
还是找个两灯的吧,比四灯还便宜,为什么不?四灯以后后。

网友:
通用的都是2灯的,建议楼主购买一个代换

网友:
机器早就修好了,4灯改2灯成功!! 本来这块板子就是2灯改4灯的(看图),改回来很简单。

网友:
信号线要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