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回车键用不了;;已经换过新的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2009-11-07):
今接到一台TCL   K10笔记本;可以开机关机;;就是键盘的回车键用不了··已经换过新的键盘还是一样的故障;;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想问下师傅们;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什么问题多点???????
是键盘控制芯片吗???

网友:
就一个键不能用? 除了键盘这种还真少见了.

网友:
应该不是键盘控制芯片问题 你测试了其它按键均能用吗?除Enter键 不是有两个你换另一个试试  首先得排队系统问题 病毒引起 我觉得是软件冲突了

网友:
是的,前两天修了个dell的600  ,好多键不能用,后来换了ec ok

网友:
外接键盘看看能不能用  不能用的话就是键盘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进BIOS也不能用吗?

网友:
是啊;进去BIOS就是可以上下;左右;;别的键都可以的;;
    排除是键盘问题了;;;就是在BIOS里面也不可以用;;不是什么系统问题;;;

网友:
看看键盘口有没有排容,有的话,,通杀,,之后就是KBC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