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声音问题

楼主(2009-11-07):
接修一台笔记本没声音,修出声音了插耳机正常,可是接喇叭有杂音,查了好久不知道哪里问题,请高手们帮忙,谢谢了。声卡芯片是stac9752T的,功放芯片是TPA0312的,

网友:
看看旁边的小电容电阻之类的小玩意有没有坏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的事,修过一个因为驱动的原因出现楼主说的状况

网友:
一般软件没问题的或。那就是周围的小电容。还有就是喇叭的线破皮了或者挤了

网友:
那应该是功放到芯片之间电路有问题拉,具体的你先查下有外观问题撒

网友:
如果是驱动的问题那不可能插耳机听起来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