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T 显示问题

楼主(2009-11-07):
一个ausu a9t的本 开机屏幕显示整个泛红 外接正常
以为是灯管问题 后排除是灯管问题 单点屏也是正常的
这个本有个显卡板 以为是这个问题 找了个后换上还是不行 感觉只有屏线的问题了?
显卡

网友:
感觉是屏线的问题就先排队屏线的可能噻

网友:
可能是屏的信号线断了一根,要么就是接口有问题。其它有可能不太大

网友:
我也认为是,一根一根量吧,

网友:
偏红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我换过一个HP516的屏,屏线被开机条压到了,把螺丝松一点就不红了,整了我半天 郁闷的

网友:
换了屏线还是不行 真是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