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主板急救。。。

楼主(2009-11-07):
精英L4S5MG/GX+主板,这块主板我这里好几个,都是一样的毛病。

主要症状是无复位,内存旁边的RT9173发热烫手。测得RT9173的各角输出电压正常。
第一腳:VIN 3.3V 第2腳:GND 第3腳:VCNTL 3.3V 第4腳:REFEN 參考電壓1.25
第5腳:VOUT 1.25V
拆掉RT9173后还是无复位。
后来就活马当死马医了。乱拆。先拆掉了几个内存旁的大滤波电容。后来又拆了内存条下面的1117和LM324。
试机发现有复位了。而且RT9173也不发热了。但是3脚和4脚没有电压了。以为是LM324块了,找了一个换上。
这一次复位也正常了。但是我装上内存旁的电容之后。试机,又无复位了,RT9173又开始发烫。
没办法,又把上次取下的电容全取下,测电容没有坏的。也没装电容,试机,还是没有复位,只好再把LM324拆下。复位又正常了。
难道LM324又坏了?

求维修思路。。
正准备再找一个LM324换上试试。

最终加焊CPU座后成功,这个问题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CPU座虚焊还能导至RT9173烫手。。请高手指教。。。

用了一天,现在又不行了。。。

网友:
是些板通病 你在论坛中搜索下4S5MG/GX+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ight=L4S5MG%2FGX%2B

你可以看看这个 CPU座虚焊!

网友:
我修过,我记得当时RT9173发烫是由于内存槽下面的那个管子无输出导致的~~~

就是LM324上面的那个管子~~你把它换掉试下!!!

网友:
LM324很好找···建议你换先换这个看下···

网友:
我感觉这个跟U座没有关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这个跟U座有关系的

网友:
这是一款 精英给联想代工的 板,这些板 478  和  775  的CPU座很容易空焊

网友:
急,用了一天,现在又不行了。。

网友:
我与6楼一个观点,应该与U座没有关系

网友:
为什么正常了一会又不正常了呢?

网友:
一会可以一会就不行,可能是电容处虚焊

网友(2010-01-15):
把IO芯片换了就好了,这个板子我修过几十块了。

网友:
是由于静电引起的IO损坏。坏了之后RT9173就会汤手

网友:
不是LM324的问题,这个板子我修的时候也费了不少周折,最终还是IO损坏,开机检测卡不跑码,CPU供电正常。

网友:
如果换IO好了之后请告诉我一下。

网友:
刷BIOS我也修了好几块这板了

网友(2010-04-09):
顶长春一休,好经验,正解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情况,换IO就好了。

网友:
我碰到一块是南桥问题  跟楼主的故障好像

网友:
这个板子以前修过.不过没发现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既然楼主说加焊了cpu座子会好,那么还用再换io吗?希望楼主修好后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