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开机不触发·

楼主(2009-11-07):
接到一块技嘉主板··开机后诊断卡闪下就灭了···难后就要拔电源在开··在闪·有灭···接下来强行开机··无果··估计是有严重短路··测量PW-ON针·靠··只有一V··IO是W83672HF的··这个也能控制开机··于是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查紫线到PW-ON针??不知道怎么跑··

网友:
CPU部分查下有没短路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CPU电路短路保护,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断电。打下CPU供电与地是不是连通短路了!重点检测CPU周围场管,电感,电容

网友:
PS/ON 只有1V ,说明5VSB 待机电压不对,先弄好这个.跟CPU 供电没关系.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检查 CPU供电管(上管12或下管1.6V) 是否良好!

网友:
测下 主板20针供电口 和4P供电口
看哪一个供电短路, 不开机不要上来就换I/O。

网友:
PW-ON 电压不对,先把这个电压修出来先,

网友:
同意五楼的意见

网友:
测CPU供电部分

网友:
典型供电保护。不要轻易的强加电。要分析原因,具体原因楼上的也都提到了。

网友:
嘿··问题找到了···是CPU短路保护了··想换9382  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