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CPU不工作应该怎么查?

楼主(2009-11-07):
主板不跑码,CPU不工作,而且没有热量,怎么搞的?如何查找原因?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检测的步骤 供电要有 让CPU先工作起来~!

网友:
不热 先看一下有没有供电

网友:
楼上说的是.你电压,时钟,复位一步步来查

网友:
先看CPU旁的电源管理芯片,MOS管,电容

网友:
先修供电,再修时钟,后修复位。
    时钟不正常或复位不正常,也会导致CPU不工作
  南桥没供电,供电偏高或偏低,也会导致CPU不工作。
    北桥没供电,供电偏高或仿低,也会导致CPU不工作。
    南桥、北桥虚焊、不良,也会导致CPU不工作
  内存没供电也会导致CPU不工作(相对板来说)。
    CPU频率跳线不对,也会不工作。
    BIOS坏CPU也会不工作
    等等,很多呀

网友(2010-02-06):
该测哪些点呢!~~~~详细点呀 !!~~

网友:
我碰到一台刚装的机子也这样,还是V星的主板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MOS管,电容

网友:
先查内存 南北桥供电

网友:
重点放在PWM芯片,查一个复位和时钟。

网友:
先看一下其它的电压对不,还有就有的bga的cpu座子空焊了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买套假负载 打值卡 这样容易查找到相关的测试点 比较容易修些 像要是电源管理芯片故障的话 用手摸摸是否发烫 就因为我没买假负载烧毁了一个cpu  悔啊

网友:
南北桥供是从那里取得的?

网友(2015-06-05):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先买本书看看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这套流程下来后,刷个BIOS。如果是AMD加焊一下,桥,再观察主板有无掉件,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