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9宽屏 开机黑屏

楼主(2009-11-07):
七喜19宽屏 开机黑屏
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绿色的一闪一闪
请问怎幺样判断故障,维修思路是什么
黑屏
开机黑屏

网友:
一般为电源故障 先检查驱动板 和高压板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2570-1-1.html

网友:
先打开目测是否有明显异常,没有在测电压,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指示灯绿灯闪一般都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