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3.3V短路,不能加电

楼主(2009-11-07):
一块昂达NVD芯片的板子,PN40,加电后亮一下就灭,主板有短路,测量橙色线对地就有14左右。后拆下网卡后,能开机了,但橙色线对地不变,加电后跑00,无复位,这样再怎么修,请高手指教一下!!!急。

网友:
测量北桥上面的电容,都只有十几左右。是不是北桥挂了啊?

网友:
判断北桥坏 有四种方法
1.北桥上的电容
2.内存靠近北桥的排阻
3.测显卡靠近北桥的排阻
4.测cpu到北桥的地址线(可以看灯座)
我就知道这些了!

网友:
说得不够详细,无复位,先查下全板的供电。 CPU的四大工作条件。

网友:
你却定你那是CPU无复位吗? 那你就上假负载跑线三  要是实在跑不通那 就是北桥坏了撒

网友:
板子其它的供电正常。我量的北桥上的电容两端对地很小。能不能判断是北桥坏了呢??

网友:
你量橙色线,那量的阻值是电源内部的3.3V的负载电阻阻值,14欧姆是相当正常的。

网友:
你是怎么量的啊,是测的主板上的电源座还是电源头啊,查一下降3.3相关电路,把
3.3到达的其它点先断了,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上CPU假负载看看
不行的话你的桥80%挂掉了

网友:
北桥上的电容阻值是0的话才说明桥挂

网友:
哦。。是这样啊

网友:
我是测的主板座上的电压,和3.3V和关系的供电这么多怎么断啊???我测好主板桥上电容不应该是通的啊,这个值只有不到10,而且响。这样能判断是北桥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