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能修复N多坏道的硬盘吗?磁头没问题

楼主(2009-11-07):
PC3000能修复N多坏道的硬盘吗?磁头没问题,可以的话麻烦大家做个视频上传上来

网友:
PC3000修不了。只能靠他自己修自己。。跑自校准

网友:
那一般什么问题可以用PC3000修呀

网友:
但SF要用PC3000或XLY专修之类的来启动。

网友:
那要 看是什么要的问题。如果是固件的问题  那 肯定是修不  了 ;要刷固件了

网友:
请问你想修什么盘?
PC3000只是一把刀.看你是想杀牛还是杀鸡.因为它只是一个工具,所以也不可能万能,在支持范围内磁头没损坏而坏道多的情况下,修复率还是有7成吧,当然这要看握这把刀的人是要修盘还是杀盘了.
每修一个盘都有个等待的过程,做视频我也没试过,不过各大坛子应该有会很多,上网找下吧.
LZ这样发问看来是想买或者说是刚买,对工具性能不是太了解.

网友:
找一样的对核

网友:
再不行就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