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报销主要原因是好多坏道,麻烦大家上传些修复教程了

楼主(2009-11-07):
硬盘报销主要原因是好多坏道,我是新手,一般遇到N多坏道的硬盘就只能报销了,高手们指点指点了
硬盘

网友:
开SF。
坏道特别多可能有两种情况:
1、使用不当,运行中撞击过或摔过等,很难修。
2、固件有问题或适配参数要重做,只要PC3000等支持就可以修。

网友:
硬盘有坏道一般都报废,修好用不时间长

网友:
那位有PC3000V14不用插卡的,论坛里也有就是下载分不够了,要N多的下载分,能给我发一个吗?QQ:277575788

网友:
医好了就是个残废,说不定有一天你正用着呢,它就给你罢工了。

网友(2009-12-11):
论坛里有很多文章是介绍怎么样修盘的,看过你就明白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