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n4330 的1.05V和1.8V一会反复到0V再回到1.05V和1 ...
acer tn4330 的1.05V和1.8V一会反复到0V再回到1.05V和1.8,

楼主(2009-11-07):
CPU现无核
心供电
cpu

网友:
1.05V不正常怎么会有VCORE电压列,1.05V正常拉应该就好拉

网友:
是啊,这个反复到0V怎么查呢
另外,我测一个1.05V对地只有22,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啊

网友:
1。05V是对前端总线模块供电的,22的阻值应该正常。LZ所说的故障,应该是板子某处电压有过载现象导致反复保护和重启

网友:
学习中,用手摸哪点发热,不行就下图,慢慢来。

网友:
等一会后,1.8和1.05V没有了,5V和3。3V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楼主你好 我也急需这个图纸 如果可以的话 帮帮忙把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不知该如何进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