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通病

楼主(2009-11-07):
冷开机进不了系统,自检所有硬件OK。出现报警Chassis Error...System Halted,按任何键都没反应,重启就能进系统了,放过电,刷过BIOS,跳过线,以前都是这样几个步骤搞定,现在这快板子比较麻烦,望高手赐教

网友:
Chassis     主板上有这个跳线。。把他跳上就好了。

网友:
跳线插错了,换个边就行了

网友:
这些动作早做过了,少说也是修了6年主板的人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无奈把故障板还回给客户了,重插跳线、放电、刷BIOS,将Chassis电路上的三极管取掉或更换都无效。

网友:
看样子是没结果了!
那个板子  是修不好了吧!
有没有高手能解释清楚的呀!

网友:
不就是BIOS的问题嘛,接着跳

网友:
论谈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专题帖子
图文并茂,讲的非常详细

忘了是谁发的了
LZ搜索一下吧

网友:
好象是机箱打开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