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卡跳舞

楼主(2009-11-07):
昂达915/775的,加U开机数码卡没反应,代码显示区一闪一闪的,内存供电管短路,拆下一样,没见过这种问题,请教.....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具体参数说 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测试卡的灯和测试卡的代码显示区一直闪烁不停,就连主板上的那个绿色电源指示灯也在闪烁,还有就是主板上的内存供电管也短路,把管拆掉也短路

网友:
这个是内存插槽左边的那个WINBOAND的W83xxxx坏了,换了就会好,具体型号我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