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N61G。怪毛病。。关不住机。。。

楼主(2009-11-07):
有手头有一个昴达N61G。。开机使用正常。
就是不能关机,。I/O更换过,南桥更换过.请问还有什么地方要查的吗??高手请0指教.
如果不上CPU的时候是可以关机..
上CPU以后.就不能关机了.关机后.现像是复位灯常亮,

网友:
全部不正常。就是不能关机
还有不上CPU的时候可以.关机..只上CPU以后.就不能开机了
到底是开机还是关机?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 了.......多谢版主改正...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关机变复位以后,有那组电压没有关掉!!

网友:
检测每组电压是不是正常,就量电压,哪个不对,就查哪个

网友:
变复位以后.全部电压还有输出,但是.CPU电压.降到1.04V.桥上1.2V.降到0.6V.这个1.2V电压不是RT9202输出的那个.只.LM358控制的...还有主板右下角.有个LM358.和旁边的S8050..待机的时候有.发热..

网友:
查ATX电源1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