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L主板疑难杂症,求高手相助!

楼主(2009-11-07):
精英845GL-M2 不过内存,内存供电正常.诊断卡到C1掉电后又自己上电,如此一直循环,刷过BIOS,换过IO,加焊过U痤,问题依旧,希望各位兄弟出手相助,不胜感激!!
掉电

网友:
ECS的部分型号板子内存不过会掉电重启的,清理内存插槽,换内存,再不行就换内存插槽

网友:
有块这样的板,用超声波洗好放在加热砖上烤干好了

网友:
内存换过了,内存插槽看不出问题,板子不算旧,两个槽都不行,内存各供电正常,打内存AD全部正常!

网友:
应该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和U座子关系不大,INTER的内存控制器在北桥而不在CPU
说到底还是一例不过内存的故障

网友:
NB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没怀疑过时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