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代换法-请教老师

楼主(2009-11-07):
精英L-V400E主板,462针,VIA芯片组
原来的网卡芯片是VIA的,VT6100什么的,被击穿了,芯片上面的数字看不清了
我在梅捷754针的主板上吹了一个RTL8201BL 的网卡芯片下来
再吹到精英L-V400E主板上
但BIOS里默认的网卡还是VIA的网卡
进到系统里还是上不了网,请教老师们。

网友:
补充:怎么样才能让系统认到新吹上去的RTL8201BL网卡芯片呢?

网友:
脚位都不一样怎么换啊

网友:
脚位一样的啊。已经吹上去了。但系统里认到的还是VIA的网卡,也上不了网

网友:
要把8201的网卡bios整合到主板bios中去

网友:
20元换一张8139独立网卡,就行了主板网卡坏了一般都不修的

网友:
要修改BIOS,很麻烦的,直接上张独立网卡吧, 也就20元, 一般网卡声卡我都不修的, 拆下得了.

网友:
呵呵   我们13元代理   呵呵

网友(2012-05-16):
网卡芯片是VIA VT6103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