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sus z99 A8N 电流跑 0.8

楼主(2009-11-07):
客户拿来机器!开机电流跑到 0.8 !用力按住cpu座!电流可以跑到2A以上!外接显示器!亮机! 加焊不好使!后更换座!故障还是跑 0.8!但是这回再也按不亮了!
cpu

网友:
我最近两太华硕的都是你说的一样 做完显卡和没做一样 电流看起来很正常 就是不显 期待结果。。。。。。。

网友:
那继续做CPU座啊 最好换那种平底的座子做

网友:
是638 的!s1 的!好像成功率不高

网友:
自己植株!做了3个不行!买了一个新的换上还是不行

网友:
0.8 是到什么位置呀!cpu?

网友:
华硕的本本,感觉也不怎么样。

网友:
还是CPU座的事,这个型号就这样

网友:
可能是PCB板内部有断线,因为在你没换座之前按下能亮,焊过后把》》》》》

网友:
CPU座子能做好真得是很不简单了,但这个偏偏不是座子的问题,我遇到的座子没有做好过的! 加热的有些还能凑活用 换座子的基本上都是死刑

网友:
本本波
好郁闷呀

网友:
A8J 的我加焊好了两台,但是都返修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换也不是,不换将就不了多长的时间

网友:
遇到过华硕这种毛病好多次,高手支支招啊,华硕的板做BGA真不好做,板大,很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