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PL-X SE主板误报电压高

楼主(2009-11-07):
华硕P5GPL-X SE主板,915的,进CMOS,Hardware一项自检电压高,CPU电压显示1.875V,3.3V显示4.152V,5V显示6.084V,而且都是红色的,12V显示13.754V,但是我实测这些电压都是正常的,此板子电源管理芯片采用RT9245A,每次开机自检的时候提示CPU电压超出范围出错,要按F1,我想问问大家华硕的这项功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信号告之CMOS电压过高的吗?或者其他问题?请大家帮帮忙,我是维修新手,造诣不是很高,谢谢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把那个风扇的检测转速的那根线剪断就OK了。。。。嘎嘎  我试过的

网友:
先换IO试试

网友:
先用3楼的方法试试 不行用版主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