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0S T17JC-0 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9-11-07):
测量电源次级,输出电源正常。
视放电压,80V
行电压,53V
5V
13。5V
灯丝7V
各组电压都正常。二次电源电压是53V。二次没有升压。
行管,二次电源管,都完好。
现在的情况是,指示灯不亮。
已经换过晶振,12M。刷过ROM。
我估计是MCU,没有工作,无激励输出。没招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MCU的复位电路你查查看吧!

网友:
是那种飞利铺大单片吧

网友:
他那按键板上不是有个开关键没装吗,把那个键的电压对地3-10秒就开机了

网友:
B+周边电路,扫描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各电压都正常,开机继电器有没有吸合断开的声音?如果继电器没有吸合那是CPU没有工作,LG的这款机器电源开关有直流开关和交流开关的,,,,,假如你这个是机械按键的电源开关那你看下按键板上是不是有一个空着没有装的轻触开关,那就是直流开关,你短接一下他,可能就开机了,情况是CPU被待机了。
如果继电器有吸没放,或者你那电源开关本就是直流开关的,是轻触按键的,那就坚持一下IC2总线,测下CPU到行场,CPU到视放的这两路IC2电压是不是5V,一般常见IC2异常的多是到释放那路的,,有IC2支路上对地的高频旁路电容漏电,和预视放IC顺坏。。
  你自己查查吧,

网友:
cpu工作条件,包括案件

网友:
修这台机,真的不容易。唉,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