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问题导致QQ不能用?

楼主(2009-11-08):
前几天装的新机 今天拿过来 不能用QQ 安装QQ有时出错  安装好后 点QQ就出现错误 硬盘重分区格式化了 换了个内存就没问题 把内存放另台机上 另台机的QQ也出错了  大家碰到过没?

网友:
可能是不兼容的问题吧
一般现在的东西质量还算过的去
呵呵
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学习了。内存会导致那样的问题出现?要好好想想啦!

网友:
应该是内存跳变电压哪里电压过低造成的

网友:
悍见 实属悍见   因为内存导致不能使用QQ 有点意外?有人解释为什么吗?

网友:
见过那么一次, 我是用memtest找出原因的

网友:
内存还在测试中  感觉现在内存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