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发问。。。。。

楼主(2009-11-08):
主板北桥的散热片。。。散热片用一根弯的铁丝固定在主板两边的两个卡子上。。卡子坏了。。能用普通的铁丝弄弯以后代替吗。重新焊在板子上。?会不会短路烧了板子。。好怕怕呀。。。
主板

网友:
你认为原来的铁丝不导电吗?

网友:
可以的,不过铁丝不容易上锡的,还是用电容腿吧

网友:
你就一个料板也没有吗?

网友:
可以的 主要是你焊接的好就行

网友:
用硅胶粘 24小时凝固后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在随便找个料板上面折一个下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
多找几块板就可以了啊。也不需要那么麻烦去用铁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