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的机子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不显示

楼主(2009-11-08):
我现有一台明基的看板子上的元件什么都好的,但是机子开机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另外测12V和5V电压有跳变,换了电容也是一样,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那两个9453坏了,还是9471
不显示

网友: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那屏闪没闪

网友:
肯定开机平亮一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问题 供点分开来吧
电容换对的话还这样 那在换个TL431

网友:
換個開關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