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胜利v2000频率计测晶振

楼主(2009-11-08):
看了高手的帖子,自己有台频率计胜利v2000闲置了1年,今天拿出来试验一下。首先频率计测晶振频率分两种方法:离线测和在线测。
离线测是指独立的元件,从主板上拆下来或全新的测。要求闸门:0.1  档位:晶振和khz点亮。按下晶振档就可显示插入到频率计晶振插槽里的晶振的频率。我试过了很准的。
在线测是指主板在工作的时候测量。(必须开机对于实时晶振可以不用开机)。前提:1、用示波器的线的档位在X1上(不能用原机配的线)2、示波器的线的接地必须和电源的地相连(不连不行)。  3、 档位选择 闸门选0.1  档位选KHZ  示波器的线接在下面的接口 即B 10hz-50mhz。

结果公布 1、intel的主板 32.768不能测出来。  2、14.318实际显示 14318。xxx    3、网卡25 显示 250.XXX

原创帖子,请版主加分。呵呵

网友:
示波器的线要用100M的专用线, 测像低幅频率信号,得打到10X的衰减.

网友:
我也是经常测不到32.768,但有些板是可以测。主要是幅度,压值太低造成,再X10就是衰减更多,更不能测出来。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搞个信号放大电路呢

网友:
这个还得接示波器吗?那不是很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