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6问题

楼主(2009-11-08):
一块致铭ZM-ARS69主板诊断卡显示B6,不知道什么原因,从何下手,谢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先不管代码!从CPU电路开始查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按照维修不过内存的维修思路,试试。

网友:
看内存供电那边有问题没

网友:
先刷下BIOS吧

网友:
BIOS,内存、IO都要检查。

网友:
同意楼上们的意见,先要查各处的电压正常否,跑码有时只是参考

网友A:
BIOS刷过,最后发现是CMOS电池没电,已解决

网友:
任何时候检测卡跑码都是一种参考,不能过于依赖检测卡的,测量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哦。有时诊断卡只供我们参考的有时也是会出错的。还得靠自己的技术去查一下供电试试看。

网友:
B6应该是不过内存跑这个码吧,你先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