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报警电压正常

楼主(2009-11-08):
EP-8NPAI主板就是不过内存跑C1 内存功电正常 有时候还跑下循环C1就是过不去是不是应该换IO啊

网友:
除了电压还是时钟和数据线呀,如果CPU脚座空焊也过不去呀。量一下内存边上的排阻。

网友:
I/O是有可能!但不一定行,换了不行,刷刷BIOS,再不行,NB可能挂了

网友:
有的C1问题可能出在U。

网友:
我是个菜鸟呵呵还不太明白时钟 这板是单桥的  还是后加的风扇

网友:
我这是个小地方修板我也就看看电压 电压不正常能修要不就按按桥好使就旱桥
修不了就让他换一个板修也赚不几个钱

网友:
量下数据地址线,看有没有空虚

网友:
这种板桥的几率比较大的

网友:
数据地址线对地阻止都一样 应该不是U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AMD的主钣?这种板桥的几率比较大的

网友:
板桥的几率比较大的

网友:
内存的91 92脚(3。3V)电压不正常跟I/O有关。先换一下电源 换一条内存 换CPU 按桥 都试一试

网友:
写BIOS 再不行就加焊内存槽排阻,再不行,可能内存供电MOS管,再就是北桥

网友:
我修过是IO的问题。最好还是按维修流程一步一步地测试判断。